如何设置同一条导线不同地方不同宽度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21):
能自动变粗变细?

网友B:
就要看你用什么软件了,在PADS里有设置,
但protel,只能在走线过程中Tab键,然后设置走线大小,去切换。

网友C:
protel中,如果是已经画好线的话,就双击然后修改线宽。如果还没画好的话,请参考四楼。

网友C:
我只用过protel,其他的没用过。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自动布线的时候,让软件自己识别同一条导线在窄的地方线细,宽的地方线宽!应该是这个意思吧,请楼主说明一下!

网友E:
这个估计一条线不行吧,只能是多条线的组合。

网友B:
有些地方需要多线修整,但需要先在设置中去掉自动删除。

网友F:
区域约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