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 5 怎么刷elf固件?

楼主(2011-04-20):
刚刚下载的5beta版,相对4改动很大,以前生产固件都是elf格式的,但是在5beta版上没找到哪里载入elf文件,求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有人用过第五版吗?

楼主:
问题提了这么久,第一次提问题就这样。。。。

网友A:
编译选项里面有设置
你到输出目录里面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