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滤波有效值请教

楼主(2011-04-20):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电压的平均值在1.2倍的24Vac左右~~~模电书书上有公式

网友B:
如果整流桥后面有恰当负载,那么电压就是波形求有效值。
如果整流桥后面开路,那么万用表测量到的电压可能会比有效值大。

网友C:
VO=1.2Vi(次级24V)=28.8V

网友D:
相当不确定。
输出电压与负载有关,与滤波电路元件数值有关,与变压器和整流管内阻有关。
说1.2倍有效值,只是非常粗略的估计。

网友E:
不同负载电流有不同的电压值……还和电容器值,变压器容量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