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供电部分的二极管作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4-20):
求助高手~

网友A:
电压源不能并联

网友B:
四楼正解

楼主:
请教高手,
这个二极管是 隔离二极管吗?单向导通起电压隔离作用

网友C:
不知道LS在说什么

楼主:
图中B1 是一个电池座,目前是没有用,只有 VDD3V3供电,D7的作用应该是单向导通起隔离作用的吧?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常用电路吧。。
经常在时钟芯片供电那可以见到

网友E:
保护,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二极管需要能通过足够的正向电流,这在选型的时候需要注意

网友F:
电源切换用,二极管单向特性,优先导通原则,哪边电压高哪边供电,一般设计时把主电源电压设计得电池电压稍微高一些,这样主电源存在时电池是没有电流泄放回路的。
确实是个很基本的常用电路啊

网友C:
居然还有人说ESD。。。

网友G:
D8是防止电源反接……

网友H:
这是给芯片的时钟供电的一个电路

让时钟长时期工作,保持数据

楼主:
后面是接的MSP430的 DVCC引脚

网友I:
D8的作用是防止电池接反

网友J:
双电源供电,防反灌。一般用在时钟IC的供电,电池为不可充电电池,当VCC有电压时使用VCC电源,电池端二极管隔断VCC电源反灌电池;而当掉电时,通过电池供电,VCC端二极管就起到了隔断电池电源往VCC反灌的作用。

网友K:
防止电池反插的,看看欧规。
也有降压的作用(一般用硅管)

网友L:
防电池反接,起保护作用

网友M:
冗余供电,平时外供电,应急时刻电池供电,一般UPS电源都是这样设计的!电池电压我想应该是3V

网友J:
重申,这二极管不是为了防止电池反接。
而是24楼:“别叫我菜鸟”的 冗余供电,平时外供电,应急时刻电池供电,一般UPS电源都是这样设计的!电池电压我想应该是3V 。

网友J:
电表里的时钟保持供电标准方案。

网友N:
楼上解释的不错

网友O:
支持 pa2792的解释。

网友P:
这两个二极管主要用的单项导电 反响截止  防止电压倒流

网友Q:
YOUBINGL A  HDUOIASHDCUDASCH O

网友Q:
实习程序员 一套工资方案,
  普通程序员 一套工资方案,
  高级程序员 一套工资方案,

同样,这样的方案不能定死,定死就不灵活了,
设计模式就是用来解决这些 灵活多变的情况。

希望楼主能写点有用的东西,用设计模式去解决这些变化,你才能真正了解设计模式。
不去解决这些变化,那永远不可能明白 设计模式是怎

网友R:
16楼正解

网友S:
多路供电的隔离作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K:
请教:欧规是什么?如何能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T:
就二极管的基本特性,目的是防反管,也可以理解为电源切换等

网友U:
知道二极管单向导通性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