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 多次多次

楼主(2011-04-20):
问题求助 在做一个输出电压可调的做一个输出电压可调的DC-DC 开关稳压电源,想着由TL494产生PWM波,用单片机Atmega48对其产生的PWM波的占空比进行控制,请问怎么怎么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网友A:
将ATmega48产生的PWM波进行低通滤波成近似直流电压,用此直流电压控制TL494输出的脉冲占空比。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494不能接受pwm的反馈调节,只能转成直流进行控制。

楼主:
RE: TL494 DC-DC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一种方法就是用单片机通过DA芯片输出电压,此电压加到TL494的PWM比较器的正端输入,也就是TL494的端口3,调节DA芯片输出电压的大小,即可控制TL494发生PWM的宽度。这个可行吗?

网友A:
5楼:
当然可以。
不过,注意TL494的3脚对地电位越高,脉冲占空比越小。

楼主:
OK~多谢指教
6# may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