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BUCK电路与太阳能电池

楼主(2011-04-20):
【菜鸟求助】BUCK电路与太阳能电池
就是一个最基本的BUCK电路,左边通过太阳能电池给输入,右边通过二极管接蓄电池负载,目标给蓄电池充电。

太阳能输出 开路电压6.6V,短路电流1A或1A+ 最大可至3A,视天气情况而定。
蓄电池  电压3.3V,二极管压降0.6V,充电上限3.6V
是否与电感电容选择有关系。
目前电感是100uh,电容3300uf
PWM信号21khz

问题:现在连接电路以后,充电电流非常小,同时发现太阳能输出的电流非常小,BUCK电路降压,理论上输出电流有放大的作用,虽然充电电流很小,但是负载端的电流还是比输入端的大,功能上看上去是实现了,但是为什么太阳能电池输出这么小。什么原因呢。

拜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会觉得充电时的电流会很大呢?

网友B:
太阳能输出大小应该跟buck没关系吧,除非你的buck短路或过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