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如何工作

楼主(2011-04-20):
如下图,在input输入高低电平时,两个三级管怎么工作?三极管何时导通?

网友A:
这是啥IC的输出端吧?确定input是接这地方吗?1/2-0.7v,上面的管子通,1/2+0.7v,下面的管子通

网友B:
这是线性电路,不是开关电路。图中input是输出端,不是输入端。
楼主不要把不相干的概念混在一起。

网友C:
按照这个图,它并没有输出端。如何分析它的原理?
从电阻值看,input端确实应该是输出端而不是输入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TI一个差分比较器的输入端电路,input就是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右侧下面的那个虚线处是输出

网友B:
5楼:
不可能。
把完整的图贴出来,或者把该芯片型号贴出来。

网友D:
如果input是output的话,应该是一个AB型推挽输出级,如果确实是input的话,output就不知道受谁控制了。

网友E:
那两个未标注的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右侧下面的那个虚线处是输出
引用 楼主:
看你这个图,不相信。你的书恐怕是排错了。

网友F:
iput为低,上面的管子导通;为高,下面对管子导通。
二级管钳位作用,使iput和基极电位为0.7V,防止电压过大烧坏管子。。、

网友C:
根据此图:
1 输入高电平时,PNP起作用,NPN被截止。高电平似乎也高不起。
2 输入低电平时,PNP被截止,NPN起作用。好象也并不能把虚线的输出拉低。
请楼讲明文件出处,以便去考证考证。

楼主:
回复 网友B:
TL712

楼主:
回复 网友C:
TL712
我仿真过一次,在输入高低电平时,虚线的地方都是输出2V多的电压,高低时大约有0.5V的压差。

网友B:
查了查TL712的datasheet,还真是这么个图。
搞不明白。不知道这个电路是怎么回事。

网友C:
这是一个比较器的模拟输入级,看你说成数字输入,影响了别人的思路
http://focus.ti.com.cn/cn/lit/ds/symlink/tl712.pdf

网友C:
回复 网友C:
TL712
我仿真过一次,在输入高低电平时,虚线的地方都是输出2V多的电压,高低时大约有0.5V的压差。
引用 楼主:

虚线的地方在器件内部,你测不到的

网友C:
想了想,认为这个电路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扩展了输入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模拟输入,呵呵,弄错了,
扩展了输入的范围,如何来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input为输出,下面的地改成负电源。电路是推挽输出,输入不同的电压时,两个三极管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B:
20楼:
这个不知道。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