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与TTL

楼主(2011-04-20):
当系统由几个电源分别供电时,开关要按下列顺序:开启时,先开启COMS电路得电源,再开启输入信号和负载的电源;关闭时,先关闭输入信号和负载的电源,再关闭COMS电路的电源。为什么是这个顺序,请教高手

网友A:
后开启负载的电源是对的, 以免信号还没有正常, 导致上电过程的非正常输出.
关闭的顺序,也是这个原因.

楼主:
非常感谢,学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