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PCB的封装下面为什么要搞块白色的

楼主(2011-04-20):
有没特殊用处?挺浪费的啊

网友A:
加强阻焊并有醒目提示作用,其它作用估计没有

网友B:
应该还有 防直接抄板的作用

网友A:
应该还有 防直接抄板的作用
引用 网友B:

抄板防不了的,直接用酒精一洗就全掉了。

网友C:
我觉得它是想用白色丝印油盖住过孔,防止短路什么的。我们一般要求用阻焊油去盖。

网友D:
主要是标识作用,至于保护,下面还有阻焊层的,这么做跟机器视觉有关,用机器即可识别组装后的不同电路板。

网友E:
姜还是老的辣,春哥。:victory:

网友F:
主要是标识作用,至于保护,下面还有阻焊层的,这么做跟机器视觉有关,用机器即可识别组装后的不同电路板。
引用 网友D:

:handshake 应该就是为自动化生产线准备的

网友G:
汗,是不是导热硅脂啊,起散热作用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G:
基本不可能,如果是导热硅酯的话,怎么做工艺呢?导热硅脂和IC贴不紧,则基本无意义,但你如何保证贴紧?

因为下面肯定还有阻焊绿油,所以顶多是加强阻焊+标识提示作用了吧。

想不出其他用途。

网友H:
春阳老师的解释如最让人信服。给高端贴片机做机器视觉用。

网友I:
头一次见到

网友A:
估计不是什么高端贴片机的机器视觉。
如果能进行图像处理,这个PCB上能区分的图像特征点还是比较多的,没有必要非要弄这个来做图像特征点。

也有可能就是个提示作用,例如有的板子会有各种用途,根据用途不同安装不同的CHIP,也许设计者就是为了提示制程部分,带白漆和不带白漆是两种芯片配置焊接模式,对应不同的产品而已。

网友J:
贴片机视觉是用mark点来作的吧?!

网友E:
我一直用这种方式对SIM卡等插座地方覆丝印,防止插座的铜片跟PCB覆铜短路。

网友K:
插座焊盘中间加白色丝印,防焊接连锡的效果确实还不错

网友L:
主要是标识作用,至于保护,下面还有阻焊层的,这么做跟机器视觉有关,用机器即可识别组装后的不同电路板。
引用 网友D:
同意春阳说法

网友M:
做防止短路、连锡的绝缘层,和阻焊层双保险。

有时过孔绿油不一定能都到位,再加上一层就更保险了。

网友N:
同意Y和xwj
我们PCB上也用到,CPU 南北桥下面刷这种白漆,起到阻焊的作用
因为pin的距离很小

网友O:
主要是阻焊,防短路的作用也有,猜测!猜测!!

网友P:
我晶振的下面也都放这个的,这样就不用放垫片了~

网友Q:
防短路用的

楼主:
人多果然办法多!谢谢诸位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