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反向电压

楼主(2011-04-20):
(无正文)

楼主:
同时测晶闸管压降几乎为零

楼主:
补充:此时SCR加了门极出发脉冲

楼主:
由于晶闸管两端加的是反向电压,晶闸管应该处于“反向阻断状态”,但阳极为何有如此高的电压?

楼主:
SCR为IXYS公司的MCC 95-16io1 B,额定电压1600V,电流180/116A

楼主:
难道是与晶闸管的反向漏电流有关?

楼主:
直流电源220V,在SCR的阳极加电阻负载(20K的电阻并联):两个电阻并联,V=220V;四个并联,V减小3V左右......随着并联电阻数目的增加,电压逐渐减小,10个电阻并联的情况下,减小到了一百一十伏左右

楼主:
晶闸管的“反向阻断状态”到底应该如何理解?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啊?:(

网友A:
这么大电流的模块,反向漏电流相当大,可达上百mA。

楼主:
谢谢 maychang!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处理呢?因为这样会引起阳极电压的误检测,如果是仅仅考虑加假负载的话,电阻也太大了

网友A:
12楼:
暂时没想出什么办法。

楼主:
查了一下器件的手册,在其额定电压下,漏电流5mA

楼主:
我们在晶闸管上串联一个二极管,阳极电压就只有四十伏左右,加个几百K的电阻,电压就基本为零了

网友A:
15楼:
不妨在首帖图中标V的地方接一块电流表,看看漏电流有多大。根据你16楼叙述,还是漏电流问题。
只要晶闸管不加触发,电流表不会烧毁。

网友A:
另外,晶闸管触发处不应该开路,而应该接个不太大的电阻到阴极。

楼主:
17、18楼:
上述实验是在晶闸管有触发脉冲的情况下做的,如果晶闸管的驱动脉冲封锁,则阳极处的电压也就几十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