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0 eCAN模式下接收消息的问题

楼主(2011-04-20):
各位大虾,我用DSP2810做的电机控制板,上位机能够通过CAN总线收到控制板上报的数据,上位机下发的命令,控制板开始能够收到,可是系统运行一会儿后,下面就收不到命令了。是什么问题,求高手解答,谢谢!!

注:邮箱接收消息时我不是用的中断,参考的是TI发布的eCAN模块的接收处理程序,在接收完数据后,我把MBOX16的RMP位置1了。

网友A(2011-05-27):
先做个测试程序跟跟,看断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