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PC机串口产生方波发生。

楼主(2011-04-20):
(无正文)

网友A:
因起始位和中止位的影响,基于串口无法得到稳定占空比的方波信号,如果不在乎,用任何串口调试软件选择适当的波特率然后自动发送0xaa或0x55即可。

网友B:
停止位选1位,连续发送ASCII码“U”。

网友C:
好像用音频口可以吧,记得以前有人做软件用音频口作为信号发生器来着

网友D:
用DTR和RTS信号,软件可能要自己写一个,要产生准确的方波,延时函数要准。

网友A:
嗯,用DTR和RTS信号倒是可以形成占空比稳定的方波,但软件就要自行写了,估计没有现成的。用并口可以实现占空比稳定的方波,但问题是现在很多PC特别是笔记本已经没有并口,软件也要自行编制。用声卡可以合成正弦波,然后用比较器或门电路转换成方波,但声卡可以产生的频率范围很有限,只能在音频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