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非门与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20):
re LZ:

有增加驱动的因素,但主要是提供“负逻辑”,即MCU输出0(低电平)时驱动电机。

楼主:
书上说,与非门有增加三极管驱动电流的作用,这怎么理解?它不是仅仅提供负逻辑吗?真是不懂,望2楼指点

网友B:
3楼:
不是“增加三极管驱动电流”,而是“增加驱动三极管的电流”。
这两个电流可不是一回事。“三极管驱动电流”指的是三极管输出电流,即驱动电机的电流。“驱动三极管的电流”指的是MCU的输出电流。
74HC系列芯片为CMOS工艺,输入阻抗很高(仅为约十几pF电容),只需要MCU输出很小的电流即可。三极管输入阻抗就低得多了。

网友A:
to 3L:

你所谓“书上说”可能意指MCS-51之类的准双向IO端口。此类端口高电平是利用片内的“上拉电阻”来实现的,因此“拉电流”非常有限。所以,此与非门起到一定的增加上拉电流的作用。但,其实这里隐含着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使复位状态下(MCS-51系列输出复位是高电平)电机处于停止状态。这就是所谓的“负逻辑”。

楼主:
我已经在外部接了一个上拉电阻,拉电流也应该够了吧,“与非门起到一定增加上拉电流的作用”,这怎么理解,虽然它的输入阻抗高,但不能说明它输出的电流大,那它又是怎样增加驱动三极管的电流的呢?费解费解,网楼4,楼5解答,谢谢。

网友C:
回6楼

起到增加驱动作用的不是与非门,而是74HC00这个器件,哈哈。:lol
74HC00的驱动能力就是比老型号的MCU大。

4,5楼的回答都很到位,你得好好听听人家的意思。

网友B:
6楼:
“我已经在外部接了一个上拉电阻,拉电流也应该够了吧”
这可未必。
你加的那个上拉电阻,如果没有74HC00,上拉电流连0.5mA都不到。
顺便说一句:R2为4.7k,可能太大了。

网友D:
既然作为输出就不要加上来或下拉,会有电流倒灌到IC。
把基极限流电阻减小到470R,如果还是不能驱动马达,可以考虑加多一级三极管推,没必要用刀非门

网友E:
3.3V系统的单片机作为控制输出的都要做上拉下拉处理,不然后悔莫及。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同意啊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