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助

楼主(2011-04-20):
小弟有一事不明,看到个电路,仿真正确,但不懂原理,请大家看看,如图。
图中,输入为mA级、经过桥式整流后的交流电流,输出为15V直流电压,1N4744为15V稳压管,R2、R3为1W电阻,大家看看是什么原理。

网友A:
是线性并联稳压电源。

如果输出电压增加,Q1的Ib增加,Q1的 c、e极电阻减小,流过Q1的电流增加,电流源内阻压降增加,结果导致输出电压减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如果在三极管前面加个MOS管,引走多余的电流,那这个控制信号应该在什么时候提供呢?如图

网友B:
3楼:
Q2门极施加高电平信号将使电流源被短路,所以应该在需要关掉直流输出时提供。

网友C:
to 3L:

G 是用来关闭15V电源的。当G高,则使Q2导通,短路输入的电流源。如此,输出的15V电压就降为零了。

网友D:
问一下lz,既然是交流电流源,桥式整流后,那么电流在某时刻可能会是0。

0的时候如何保证15V直流电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输出15V的后面加个电解电容的话,储能,可能会好点

楼主:
to 4,5楼,这个MOS管是不是引走多余的电流?电流源一直有输入的话,会不会使15v电压升高,或者是器件功率升高呢?

网友B:
8楼:
“引走多余的电流”的工作已由Q1完成,除非因R2R3数值过大不足以将电流“引走”足够数量,否则MOS管没有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Q1来完成?小弟不解,请明示。

楼主:
前面是电流源,即使后面电压已到15v,前面还是会有电流进入,这个时候,电流怎么走向?

网友E:
学习.....整流之后的滤波,应该是必不可少的吧,在这种直流输出下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多余的电流从三极管流回地线了吧

网友B:
11楼:
“前面是电流源,即使后面电压已到15v,前面还是会有电流进入,这个时候,电流怎么走向?”
没有什么“前面”“后面”,你说的“前面”“后面”在电路中是同一点。
该点对地电压达15V后继续增加,通过D6和Q1发射结的电流也增加,Q1集电极电流也增加(假定Q1未进入饱和),“引走多余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还有两个问题:
1、如果这个电路时安全可靠的,可以长时间工作的话,为什么还要加上MOS管,这是电源电路,是要一直提供15v电压的;
2、图中R2、R3是两个2欧/1W的电阻,为何要用两个?是不是因为如果用一个4欧电阻的话,功率要2W,发热严重?

网友G:
导通的时候,Q1是工作在饱和区吧

网友H:
如果这个可以长期的话  那还维护干什么

网友I:
回复 网友A:

能否再说详细点呢?

网友A:
1. 楼主图中:“整流后的交流电流源” 应改为“交流电流源整流后输出”。以免误解。
2. 一个电阻串联一个稳压二极管的最简稳压电路其实就是并联稳压电路。电阻与输入电源构成电流源。
3. Q1工作在放大区而不是饱和区+15V才是稳定的。
4. R2, R3,限制Q1的电流、减低Q1的功耗,减少Q1发热。增加Q1可靠性。

网友J:
这个帖子问得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MOS管在这是想干嘛的呢?还有必要导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其实一张嘴就知道我是老手还是菜鸟了,呵呵
那应该怎么问呢,可能我问题理解的不够深刻

网友A:
4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G:
Q1工作在放大区,基极不是需要串个电阻吗?怎么可以推出来是运行在放大区?

网友B:
24楼:
Q1不一定是工作在放大区,但不工作在放大区时一定“稳不住”,所以稳压状态下一定是工作在放大区。

网友G:
maychang老师,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Q1是工作在饱和区,但是因为经常地开断开断,所以综合效果电压是稳定的,就跟调节占空比一样呢

网友K:
精神可嘉

网友B:
26楼:
不可以。
Q1不是这样工作的。

网友L:
看起来真是熟悉,嘿嘿。
在研制无源微机保护时,在试验阶段曾经用过这种电流稳压电路,事实证明不可用!持续运行4小时后,整个电路板都不敢摸了
另:R2和R3是分压的,不是限流的。他们分压后,Q1的电压就低了,但电流不变,从而降低其功耗。但是总回路的功耗是不变的
maychang老先生的说法完全正确,就是在放大区域工作,不是开关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L:
首先,感谢指正,但R2/R3都是2欧姆的电阻,电流最大也是mA级,在它们上面能分到多少电压,零点几伏而已,分压的说法太牵强了吧;
另外,发热是指三极管发热吗?

网友M:
过压保护电路,高于15保护,

这样前面加MOS管是 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那个之所以发热,应该是没加MOS管引流,今天看了下,G端是要定期的导通MOS管,引走多余电流,否则多余的电流时要发热,但这个时间周期怎么定,还不确定

楼主:
估计跟输入交流电流的大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