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看:三年不重装,令电脑百毒不侵的13个妙招(转)

楼主(2011-04-20):
前几天我朋友的电脑中了毒,病毒感染了很多EXE文件,修复难度很大,无奈只好格式化掉,损失惨重。我的电脑很少中毒,至少在我知道的情况下我的电脑没用中过毒。消灭病毒的难度是很大的,但做好预防工作却是非常容易的。下面是我的一些做法,个人认为做好下面的措施,电脑中毒机会的就会是微乎其微,这些措施只针对Windows操作系统。
  1、必须安装防火墙和杀毒软件
  不管你是怎样的高手,这两种软件还是需要安装的。虽然在面对新病毒时,杀毒软件会变得手足无措,倒不如自己上网找杀毒办法。但有一个杀毒软件就是多了一道屏障,不管这道屏障有多高或多矮,始终是利大于弊的。
  防火墙也是必须要安装的,同时最好还安装一些监测网络进程的程序,时刻监视有无恶意程序在进行非法操作。另外,一些流氓软件专杀也是非常有用的,比如360安全卫士。
  2、为Administrator用户降权
  在Windows操作系统里,Administrator是最高级的用户,在正常的登陆模式是无法看到的,因此很容易忽略由Administrator用户带来的安全问题。
  Administrator用户的初始密码是空的,如果没用安装防火墙,黑客很容易通过Administrator帐户进入你的电脑。这时做什么都噎为时已晚了。
  事实上,这并不是降权,是创建一个伪造的,无实际权利的Administrator用户。
  具体操作如下,先以一个非Administrator的管理员帐户登陆windows,然后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本地用户和组-用户,删除Administrator用户,再创建一个新的Administrator用户,右击设置密码,密码有多复杂就多复杂,让其隶属于最低级别的用户组,并在 属性里勾选帐户已停用。
  这样,即使别人**了你的Administrator帐户,进入后也发现只是一个没用实权的帐户。
  3、禁止所有磁盘自动运行
  如今U盘病毒盛行,稍不小心就会导致“格盘”。U盘病毒一般的运行机制是通过双击盘符自动运行,因此,禁用所有磁盘的自动运行是一种相当有效的预防手段。
  具体的操作过程是:运行输入gpedit.msc-->用户配置-->管理模板-->系统,双击右侧列表里的【关闭自动播放】,选择“所有驱动器”,然后选择“已启动”。确定退出。
  4、不双击U盘
  如果你没用禁止所有磁盘自动运行,又或者你在别人的计算机上使用U盘,最好不要双击U盘。这很容易触发U盘病毒,最好的方法是先用杀毒软件扫描。
  U盘里的病毒一般清除方法是,通过资源管理器进去看看U盘里有无autorun.inf文件,通常是隐藏的。删除autorun.inf文件以及它所指向的程序,然后重新拔插U盘。
  5、经常检查开机启动项
  经常在运行里输入msconfig查看启动项,发现有异常的马上在网上找资料,看看是不是病毒。当然,你不一定要用msconfig,超级兔子等软件也是非常不错的。
  6、经常备份重要数据
  一些重要的数据,必须经常备份,例如重要的图片、个人信息等等。我大概一个月会刻录一次重要的资料,以防万一。
  7、安装雨过天晴电脑保护系统还原软件
  经常使用还原软件备份,遇到严重问题时直接恢复整个系统盘,这是懒人的做法,懒得找病毒的隐藏地,但同时也是高效快捷的方法。问 题是你必须经常使用还原软件进行备份,不然你恢复系统盘也会有所损失,至少损失了最近安装的程序(的注册信息)。
  8、隐私文件要加密
  使用一些加密程序加密那些你认为不能暴露于公众的文件,网上有很多这样的免费软件。不要以为隐藏了文件就行,隐藏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加密了,即使你有类似“CGX”的照片也不会太危险。
  9、使用Google
  之所以推荐使用Google不是因为我对Google的偏爱,而是Google搜索里提供的网站安全信息提示。当搜索结果的某网页里含有病毒或木马时,Google会给出提示。
  10、使用Firefox
  Firefox不是万能的,但总比IE好,相比起IE,使用Firefox能有效地降低中毒几率。
  11、使用复杂的密码
  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还有很多人使用简单的数字密码,例如生日、身份*号等等,这是极容易被猜测的。“放心,我的生日只有我的朋友知道”,谁说你的朋友一定不会窥看你的隐私?
  12、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的密码
  在聊天工具里告诉别人你的密码你将面临4种风险:
  A、你的电脑可能被挂马,密码被窃取了。
  B、聊天工具提供商也有可能窃取你的密码。
  C、聊天对方有可能利用你对他的信任去做不诚实的行为。
  D、聊天对方的电脑中毒了,你的密码被窃取。
  13、不要随便接收文件
  尤其是在QQ里,别人发来文件,不要二话不说就接收,这是很危险的。一定要问清楚别人发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他主动发的。接收后也不要马上运行,先用杀毒软件扫描一遍。

网友A:
我电脑就安装了360安全卫士,360浏览器,一直以来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安装了360安全卫士,360浏览器,还有一些问题得,常更新

网友C:
马上重装系统,因为WINDOWS系统垃圾多,慢的要命,今天中午才刻好的系统盘。

网友A:
重装系统不用刻盘的,直接在硬盘上安装就行,安装后妥当GHOST,并把.GHO 后缀修改掉,慢了就GHOST回去。文件做成虚拟光盘,这样中毒后的破坏性就不是很强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正想这么做,不知做还原盘要多大的空间存储,我的硬盘比较紧张啊。

网友A: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我用WINXP,软件安装在D盘,所以GHOST恢复后,不会影响原来安装好的软件更新内容;所以不是很大,一个GHOST就2G左右。为了避免病毒破坏备份文件夹不使用GHOST命名,GHOST文件也把.GHO后缀修改掉;恢复时再恢复后缀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正想这么做,不知做还原盘要多大的空间存储,我的硬盘比较紧张啊。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系统备份文件放到移动硬盘。

网友D:
偶已经进化到物理系统无任何实质内容。全部都在虚拟机里。利用虚拟机快照对抗各类系统问题。
这种方式唯一的缺陷就是对系统内存要求较高

网友E:
好文, 好人,顶!

我也来补充一些,我只是偶尔开开防火墙(用来查看tcp/ip端口),基本上不用任何杀病毒软件,因为现在不必担心病毒,需要担心的是木马和恶意软件.

必备|常用的工具和软件:
*) WINPE 工具盘,这是救命盘,可用来手工杀灭那些xp/win7下难以去除的驻留木马(winpe里可以修改xp/win7的注册表),或是用来做系统维护。
*) hijackThis, 功能比 myconfig(xp), system configuration(win7) 更强,用来查看去除开机启动项,被劫持的项目。
*) regedit, 这个不用多说。

.
.
.
必须做的一些维护:
*) 经常去 microsoft 打补丁,这点极其重要。
×)经常产看加载的服务 管理工具-->服务,关闭不必要的服务(xp 下任务管理器里查看,可以优化至不到 15 个进程)。
×)偶尔查看 附件 --> 系统工具 --> 系统信息 --> 软件环境 -->加载的模块,留意那些非 microsoft 的模块。

网友E:
9楼的虚拟机也是不错的方法,就是会损失一些性能。虚拟机我推荐 virtualbox, 不仅完全免费,而且可以实现无缝对接,性能方面比virtual pc, vmware 还要好些。

网友F:
最重要还是经常备份,个把月备份C盘一次...一旦系统崩溃还可以恢复到个把月前...

网友G:
我现在C盘就一个PE
把xp安装到VHD里面,复制一份到移动硬盘,然后做一个差分磁盘,软件全部云端化,装D盘,另外搞了一个xp装到HPA隐藏分区
怎么玩都无所谓

网友:
备份最重要

网友H:
偶已经进化到物理系统无任何实质内容。全部都在虚拟机里。利用虚拟机快照对抗各类系统问题。
这种方式唯一的缺陷就是对系统内存要求较高
引用 网友D:

同意
我有虚拟机(主要是工具软件)安装已有5年以上,中间换过电脑也不用重装工具软件

网友I:
我杀毒软件装的是卡巴斯基

网友J:
自从装了360,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K:
和运气有关系

网友L:
做上ghost,重装不重装都无所谓啊,几分钟的事
其实把自己所有的安装文件放在一个备份盘,即使中招了也可以很快装回来
我电脑这块玩的还比较多的说,光靠杀毒和防御,保护这些东西很难保证你100%不中招,不中招只能说
运气好,厉害的病毒和木马多的很,没有完全的保证。唯一的保证是你只要把备份搞好,或者直接用外接硬盘备份,这些事情都不怕的

网友M:
VHD启动速度慢了点,云端对于不动的软件还是不错的

网友N:
不乱上网站,不乱插优盘,可以无忧矣!

网友O:
3年无毒,有时裸奔也干过,好像没啥毒呢

网友P:
需要三年不重装么?软件很多么?
我觉得偶尔重装下,电脑会更健康~

网友Q:
把网线拔了:lol

网友C:
从没见过病毒!

网友R:
回复 楼主:

这个作者应该是业余的,呵呵

网友S:
好东西 不过同意20楼

网友T:
比较高明的广告贴,浮云依旧啊。

网友U:
Windows 7 很少中毒了,关键是账户策略

网友V:
呵呵,俺只有一个妙招,就是装个360,万事皆休。

网友W:
我的裸奔机,系统用了几年了,都没出什么问题
关键看自己怎么维护

网友X:
做个记号

网友Y:
这个还真没想到,平时就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