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wm输出之后怎么控制220v灯泡亮度??

楼主(2011-04-20):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1.pngpwm输出之后怎么控制220v灯泡亮度 ..pwm 输出电压在1~2V 之间。。求个电路、、谢谢。。急用、、

网友A:
加驱动电路

网友B:
白炽灯调光的最简单办法是可控硅调相。

网友C(2011-06-18):
pwm控制一个三级管,然后控制可控硅或者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