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wm输出之后怎么控制220v灯泡亮度??

楼主(2011-04-20):
pwm输出之后怎么控制220v灯泡亮度 。。pwm电压1~2v 求个电路、、、

网友A:
PWM不是拿来调交流用的,控制220V【白炽灯】(注意是白炽灯啊,其他的灯调爆了鄙人概不负责)应用可控硅调相。

网友B:
可控硅调压

网友C:
用个桥堆,把220V整成直流,再在灯泡回路中串个高压三极管,PWM控制三极管的导通物性,应该也是可以调整的。实际上高压直流斩波了。

网友D:
增加PWM驱动器去驱动一个大的功率管
可以参考PWM电机驱动

网友E:
要桥堆,变压器,和开关管之类的,按交变直,直变交的工作原理

网友F:
用可控硅,过零检测,控制通断时间调光!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楼上的兄弟,能否推荐几款10A左右的可控硅呢

网友H:
可控硅..
我们有做过控制白炽灯,LED灯泡,LED灯泡基本不可控制,他内部有电路

网友I:
回复 网友F:

楼上的兄弟,能否推荐几款10A左右的可控硅呢
引用 网友G:

BTA12

网友J:
可一间接的控制啊。。。不同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