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4-20):
帮帮忙啊

网友A:
reg52中,没有对定时器T2的SFR定义,所以你用了当然会报错。

解决的办法就是,用sfr,sbit加上定义。要么换一个比较全的定义,比如好像有个include <regX52.h>的

楼主:
我刚学单片机,不太懂,只有两个定时器阿  一个T0,一个T1。T2是怎么回事啊?reg52文件里都定义了TMOD,EA等了阿。

网友B:
文件夹名,文件名不要带汉字

网友C:
重复定义了 关于寄存器的头文件 你是不是有加载了多份在工程里?

楼主: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多加载啊  如果多加载了 应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C:
把多余的移除
一般 从系统目录包含头文件 不需要自己再拷贝一份

网友A:
我刚学单片机,不太懂,只有两个定时器阿  一个T0,一个T1。T2是怎么回事啊?reg52文件里都定义了TMOD,EA等了阿。
引用 楼主:
:L
看看你报错的地方,TR2,什么什么2的,都是定时器T2的相关寄存器.
定时器T2是增强型8051的里面有的.连T2都不知道,那你干嘛用它?:L

你把reg52改成regx52,再来编译试试.

网友D(2011-10-29):
是不是已经定义了一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