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晕了,有人知道吗?STM8 SPI

楼主(2011-04-20):
void SPI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while (!(SPI->SR & SPI_SR_TXE));
    SPI->DR = dat;
}

void main()
{
.............
    SPI_WriteByte(0x90);
    LED_ON(LED1);
    SPI_WriteByte(0x00);
    LED_ON(LED2);
    SPI_WriteByte(0x00);
    SPI_WriteByte(0x00);
...........

}

SPI_WriteByte函数第一次可以跳出循环,第二次就不行了。太诡异了!!!

楼主:
难道...写入的时候清零了,然后它根本就没发送?

楼主:
昨晚战斗到1点,所有问题通通解决了.

1. SPE要在配置好SPI的所有寄存器后才使能
2. 使用IO控制片选时,必须用软件模式
3. 和SPI对应GPIO口配置好输入输出
4. 数据线尽量不要太长、拼接,否则容易出错

网友A(2011-06-30):
楼上的,如果不3. 和SPI对应GPIO口配置好输入输出
还可以写,
如果3. 和SPI对应GPIO口配置好输入输出
程序就死翘翘了

网友A:
我用的是固件库开发**

网友B(2011-11-24):
我现就是发送和接收数据没有一次是对,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我没有配置GPIO的输入和输出。没配置能行吗?

网友C(2013-09-21):
引用 楼主:
昨晚战斗到1点,所有问题通通解决了.

1. SPE要在配置好SPI的所有寄存器后才使能

very per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