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Pcb布线问题

楼主(2011-04-20):
原理图中的这两个滤波电容 在布四层板子的时侯 它只连接了电源和地   没有连接芯片了     请问这样可以吗??   为什么呢?
附加::::因为是四层板子所以电容只连接了电源层和地层    芯片供电直接在芯片处打了个孔   没有连接电容了!!!

网友A:
re LZ:

虽然是只连接电源和地,但应尽量靠近芯片的VDD2引脚(特别是0.01uF那个去耦电容)。

网友:
图中的电源V2.5不是芯片的电源吗?
如果是芯片的电源,肯定是要连接到芯片的电源端VDD2的。

网友B:
C9,C10就是给旁边的IC做储能、滤波,布局的时候,尽量靠近VDD2的65管脚,电源从C10到C9再到VDD2。
如果C9,C10没有靠近VDD2,而是在其他地方,就没有起到该有的作用。

网友C:
不行
做事目的要搞清楚,你没有连接到芯片上,跟没这两个电容差不多——除非你的目的不是给图中的芯片加电容滤波。
当然,较多情况下工作起来也没有问题

原理图中的这两个滤波电容 在布四层板子的时侯 它只连接了电源和地   没有连接芯片了     请问这样可以吗??   为什么呢?

楼主:
因为是四层板子所以电容只连接了电源层和地层    芯片供电直接在芯片处打了个孔   没有连接电容了!!!

网友B:
这样你的电容就是多余的,只是摆设品了。既然是四层板,那么两个电容器就很靠近做到靠近VDD2,没有因为走线的限制而没法放置在VDD2端的困境,电源和地线应该通过过孔先连接到两个电容,再到VDD2.

楼主:
太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