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检测好坏?

楼主(2011-04-20):
mos管稍微没用好就烧坏了,也可能一个冲击就坏了、
怎么测量好坏呢?尤其是在板子上怎么测?好大的mos管要拆下来焊上去比较麻烦……
可是mos管坏了不一定都是DS短路了吧?
那么……请教了

网友A:
MOS管损坏后,绝大多数为三个电极均短路或者三个电极均开路。

网友B:
MOS管损坏后,绝大多数为三个电极均短路或者三个电极均开路。
引用 网友A:

前辈,
能从这些损坏的现象分析是何种原因造成的吗?
比如三个电极均短路是过载损坏,还是过压击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