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可以在RAM里面运行代码的MCU,有什么好办法加密程序?

楼主(2011-04-20):
对于可以在RAM里面运行代码的MCU,有什么好办法加密程序?

网友A:
屏蔽了读以后,就不会被读出来的

网友B:
还是使用硬件ESPU0808加密芯片,来加密产品吧,将MCU核心的代码放在加密IC里。这样MCU即使**了,也不用担心核心的东西被别人复制。加密芯片的特点:
  • 芯片防篡改设计,唯一序列号,可防止SEMA/DEMA 、 SPA/DPA、 DFA和时序攻击
    • 高低电压检测,高低频率检测、脉冲传感器
    • 总线加密,安全存储
    • 真随机数发生器:利用芯片内部的电磁白噪声产生,不会重复
    • 硬件算法协处理器:内部硬件逻辑电路实现对称算法3DES速度快
更多 加密芯片可以联系QQ:1206287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