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显示

楼主(2011-04-20):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TI给出的选型指导里说 电流采集一般经过采样电阻变成电压信号来采集

实际中 也可以考虑用电流霍尔传感器采集

网友B:
功率电阻,分压得出电压,I=U/R ,计算得出电流,但功率电阻有部分损耗。电流霍尔传感器采集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