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增益可以小于1,做衰减用吗

楼主(2011-04-20):
AD620增益可以小于1,做衰减用吗

网友A:
AD620是差分运放,结构决定其放大倍数>=1,不可能小与1。

除了放大,另外是处理差分信号的。

网友B:
http://imgsrc.baidu.com/baike/pi ...

上图的仪表放大器,和AD620差不多,G=(1+2R1/Rg)(Rf/R3)。

网友B:
虽然理论上可以通过Rf/R3项让它的放大倍数小于1,但实际上不这样搞。因此放大倍数总是大于1。

网友B:
推荐阅读:根据方程式1,仪表放大器CMR随系统增益的增加而增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特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增益太高就会增加一些失调误差和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B:
--------------------------------------------------------------------
如果我要设计一个衰减器,输入范围+-15V,输出范围小于+-10V,要求衰减器的输入阻抗不小于100M欧,该如何设计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B:
--------------------------------------------------------------------
如果我要设计一个衰减器,输入范围+-15V,输出范围小于+-10V,要求衰减器的输入阻抗不小于100M欧,该如何设计呢? ...
引用 楼主:

你这种想法是不当的。
如果一定要衰减,可以在AD620完成放大之后再进行。这里信号稳定,也是单端信号不再是差分信号,处理起来简单方便。
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呵呵……

网友B:
注:上述方法通常不用考虑输入阻抗

网友C:
用跟随器后面再加一级倍数小于1的差动放大器

网友D:
程控衰减器可以用DAC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后来在AD620运放之后,加一个电阻分压,AD620主要是用来增大输入阻抗的。

还有2个问题,1、运放输出端最大能够承受的电流,是不是就是输出短路电流?
                   2、能否以运算放大器参数手册上的最大电源供电电压来给运放供电。是不是很容易损坏运放。

网友E:
电阻分压,同相跟随可以做衰减器。
1、运放输出端最大能够承受的电流,是不是就是输出短路电流?
2、能否以运算放大器参数手册上的最大电源供电电压来给运放供电。是不是很容易损坏运放。
第一个问题,就是输出短路电流。
第二个问题,不会很容易损坏运放,这个要根据你的输出电压范围以及功耗选择相应的电源电压,一般建议用手册上推荐的电压

网友B:
1、运放输出端最大能够承受的电流,是不是就是输出短路电流?
这个我不清楚。不过,既然输出被短路了,输入-输出关系肯定要被破坏,没啥应用价值了。另外,所谓短路有不同的含义,视人家的定义而定。比如那些差动输出的运放,将两个±输出端短路才算真正的输出短路吧?这是不同于对地短路的,无论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短路试验是要严格规定的,一般不会允许“长期”短路。但短路试验的目的和想说明的问题有哪些,在下确实不甚了解。

网友F(2012-01-10):
看来用AD620的高手不少啊! 有需要购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