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批量制板,现在什么行情

楼主(2011-04-20):
准备作个小产品,一次作200块板,代工焊接,不知道现在制板费怎么算,焊接费怎么算,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PCB板费可以参考[供需广告]中的双面板450一平米 沉金板600一平米,但一般工厂双面板700一平米加300元工程费和100元的菲林。
PCB焊接加工,钢网150元,小批量工程费大概是300---1000元,贴片每点0.03元,插件焊盘0.1元点。

网友B:
2楼查不多了啊

网友C:
我这里没那么高啊,我双面板做样没要菲林费和工程费啊。双面板是0.05 单面板是1.2 是0.014

网友A:
所以样品厂的出现,让做小批量的PCB的成本大幅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