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通过MOS管输出曲线看出是否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2011-04-20):
比如这个,只当开关控制作用
我的理解是:Vgs(th)=4V  如果我给的 Vgs为5V,那么Vgs-Vgs(th)=1V,,,只要Vds>1V 就能进入恒流区吗?
这个电流在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的负载电流为10A,。那个对应过去电压约 1.5V ,这就算进入了饱和区吗?
那如果我的电流为1A。那不是进不了了吗

Vgs选的越大,对应的Id也越大,什么意思?

网上朋友说在闸极推动电压为 4.5V - 5V 时,IRF540 不能完全饱和,10A 电流时 SOURCE-DRAIN 间大约有 ~1V 之电压降,闸极电压为 10 V 时管子才完全饱和。

我始终不理解

这是他分析 5V和10V的区别
+20V 供电
1欧姆电阻负载,额定电流 20A

1. IRF540 额定电流在温度 100C 时最少为 21A,用 10V Vgs 驱动时,饱和压降约为 ~1.8V。功耗:18.2A x 1.8V = 32.8W。
2. 使用5V驱动时,由於 MCU 输出高态时根本没法达到 +5V,所以电流绝不可能有20A。就算为 13A 吧。其时压降约为 7V(因负载上有 13V),功耗:13A x 7V = 91W。推动不了负载,管子自身还发高热。
3. 假设供电由 +20V 增加到 +40V ,负载改为 2欧姆 电阻,额定负载电流不变为 20A。用 10V Vgs 驱动时,压降约为 ~1.8V。功耗:19.1A x 1.8V = 34.4W。使用 26 楼之驱动时,电流算为 13A,其时压降约为 14V(因负载上有 26V),功耗:13A x 14V = 182W,管子必死无疑。

为什么没进饱和区的时候用来计算的电压值是计算出来的,而进入饱和区就要用图表上的那个饱和电压计算

网友A:
首先必须说明,MOS管并没有“饱和区”,只有可变电阻区和恒流区。
另外,可变电阻区与恒流区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从图中可以看出,曲线是连续的光滑的,没有尖点。
最后,提问题应该条理清楚些。像这样若干问题混杂在一起,还把“网上朋友”的说法也加进来,无法回答。

网友B:
MOS是电压驱动电流
Vgs的大小决定了Idmax,即Vgs决定了MOS能流过电流的上限。
实际电路的Id只能<= Idmax

所以Id<Idmax是一种情况
Id=Idmas是另外一种情况。

还有,那个曲线图只是标示了一个趋势,你不能从图中得出10A-1.5V这样的对应关系。

网友C(2012-04-26):
同样求解释。

网友D:
看问题要全面。方便的话,把电路图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