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这是一个什么错误?

楼主(2011-04-21):
#error clnk Debug\zm-cgma_m.lkf:1 symbol _vsprintf not defined (Debug\lcd19264.o )
The command: "clnk -l"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  -o Debug\zm-cgma_m.sm8 -mDebug\zm-cgma_m.map Debug\zm-cgma_m.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vsprintf()是一个标准库函数啊,怎么会没定义?还是在连接的时候出错?

网友A:
感觉COSMIC C支持的库函数比较少,毕竟它支持的只是8位的STM8/ST7。LZ不妨在COSMIC的文档里找找vsprintf这个函数,或许只是相应的库(xxx.lib)没有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