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实时获取、显示

楼主(2011-04-21):
单片机获取P0口的数值,然后通过P2口控制数码管显示,P0口的数值通过外部控制,当P0口的值发生变化时,数码管显示的还是上一个值,只有复位以后才能发生变化,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实时的显示?
     谢谢!

网友A:
这个 是代码的问题吧
起码贴出来看看呐

网友B:
用E2存储就搞定了

网友C:
也要看P0的变化频率啦,如果频率太高怎么可能实现实时显示。至少要在50Hz以下,否则人眼看不到数码管的变化

网友D:
while(1)
{
    P2 = P0;
}

网友E:
:lol,这个也太简洁了点吧

网友E:
代码里没有去刷新显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代码里怎么刷新呢?谢谢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sbit one = P1^0;
sbit two = P1^1;
sbit three = P1^2;
sbit four = P1^3;
sbit five = P1^4;
sbit six = P1^5;
sbit seven = P1^6;
sbit eight = P1^7;

   uchar count;

void delay(int i)
{
    uint j;
        while(i--)
        {
         for(j=0;j<125;j++)                  {;}
         }
}

void display()
{
   P2 =  tab[count];
   delay(1000);

}
void getcount()
{
   if(one ==0)
      count = 0;
   else if(two ==0)
      count = 1;
   else if(three ==0)
      count = 2;
   else if(four ==0)
      count = 3;
   else if(five ==0)
      count = 4;
   else if(six ==0)
      count = 5;
   else if(seven ==0)
      count = 6;
   else if(eight ==0)
      count = 7;

}
void main()
{
     P2 = 0x00;
         while(1)
         {
                    getcount();
              display();
          }
}

楼主:
我觉得单片机应该是实时获取的,不需要刷新或者复位的吧,但是没找到问题。

网友F:
获取完毕后    P1口重置一下在main()中的while前面加成这样吧:
while(1){
delay(30);
if(P1!=0xff)
{
     getount();
     display();
     P1=0xff;
}
}

网友G:
P0=0xff;
while(1)
{
    P2 = P0;
}

网友H:
请先把“实时”定义清楚。

网友I:
都是高手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有刷新,我多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