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630的锁相应用。

楼主:
准备用AD630做锁相。
先用AD630做调制实验时,用一个高频正弦(1.5V,60KHZ)调制一个低频正弦(4V,500HZ),再经过低通滤波。
原理上分析,低通输出结果是零。
但是实际输出的是一个1mv左右100HZ(低频正弦的倍频)。

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2011-04-21):
低通滤波之前看过波形吗,感觉应该是滤波器的问题,毕竟不是理想滤波器,1mV对于1.5V和4V来说都太小了,很可能是滤波器的问题。

网友B:
tantu8413
注册日期: 2005-11-18
上次访问: 2005-11-18 10:30 最后发表: 2011-4-21 09:16

楼主第二次登陆居然是五年后,还能记得账号。应该是个马甲吧。

网友B:
准备用AD630做锁相。
先用AD630做调制实验时,用一个高频正弦(1.5V,60KHZ)调制一个低频正弦(4V,500HZ),再经过低通滤波。
原理上分析,低通输出结果是零。
但是实际输出的是一个1mv左右100HZ(低频正弦的倍频) ...
引用 网友C:

100hz怎么会是500hz的倍频?是工频50hz的倍频还差不多。
还有,1mv的信号时如何观察的?什么示波器?

网友D:

不好意思写错,是1000hz。示波器是泰克的的TDS2012B. 这是手机拍下来的。
2楼说可能是滤波器问题,我之前把60K的正弦输入滤波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如果是滤波器问题,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我们这上网管的比较紧,所以我的两次登陆时间的确囧了点。呵呵

网友B:
你可能是把500hZ作为AD630的参考端(9/10 脚?),这样输出就含有500hz及其谐波了,调制器输出泄露,低通滤波输出1mV1000Hz也正常。只不过似乎500Hz更大些才对。

网友D:
回6楼,设计上输入AD630的参考端(9/10)是60K正弦,500HZ正弦是被调制。
当然也可能是电路500hz正弦串入60K的参考正弦上,但是我没有观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