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下STM8怎么设置定时器TIM1的10ms基准

楼主(2011-04-21):
请教下STM8怎么设置定时器TIM1的10ms基准

网友A:
很简单,比如16分频后,计数频率就是1M了,
1000个1Mhz的周期就是 1ms了
默认时TIM1是向上计数的,也就是从0计算到APR,然后会自动将计数器重装为0 (向上计数不是重装APR)。
因此APR设置为 10000,就能定时10ms
TIM1的APR有两个字节,APRH和APRL
即APPRH = 0x27,  APRL = 0x10
你也可以试试其他分频系数。
这坛子好像没什么人用STM8的。咱们加个扣扣互相学习吧。 QQ177150456

网友B(2013-12-02):
有用库函数写的代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