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定时器扫描是不是就不用消抖了?

楼主(2011-04-21):
一般消抖是按键--延时--按键确定---动作

那我如果设置定时器,比如没10ms扫描按键是否按下,这样的方法,是不是每次10ms到来时候如果有按键按下就直接动作就好了? 不用在延时了?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软件扫描的方式也有一个消抖的过程

网友B:
按键是个随机的事件,你怎么保证你10ms扫中的不是在按键抖动过程中的某一点?软件对按键处理不应该仅仅考虑消抖,还要考虑误按(轻触,按下的时间非常短)及干扰,所以应该做些滤波,而不是简单的延时

网友C:
那也是消抖,只是实现方式不一样罢了

网友B:
消抖是开关的机械抖动,只有按下去自后一段时间有,而误按或干扰是随时可能出现的,所以不完全一样

网友D:
10ms读一次与1ms读一次,都只是读了一次,都有可能是误读

网友E:
照样需要消抖,而且貌似消抖的程序也很简单一两句

网友F:
一般消抖是按键--延时--按键确定---动作

那我如果设置定时器,比如没10ms扫描按键是否按下,这样的方法,是不是每次10ms到来时候如果有按键按下就直接动作就好了? 不用在延时了?

------------------------------------------------------------

定时器中断:
如果(按健标志位=1);{按健确实已被按下}
如果(按健被按下);{按健标志位=1}
否则;{按健标志位=0}

-----------------------------------------------------------
这样,定时器中断进来两次可以了,如果10ms一个中断,那20ms后,就可以确认确实是否有按健按下。

网友E:
为啥你不想要消抖呢?我很不理解呀,消抖也不是麻烦的事情啊

网友G:
需要去抖,把扫描函数放在定时中断里调用,扫描有键值则保存并计数,下次中断时再扫描,键值与上次相同则计数累加,否则计数清零,……,直到相同的键值被计数>=3,则认为该键按下
我这么做的,几乎未发现误读取或漏扫描的现象

网友H:
如果是在第一次中断前按下  第二次中断后弹起  也是两次中断  可是时间只有10ms多一点

网友H:
如果按到第三次、多次中断呢

网友I:
需要去抖
至少检测二次按键值一样 才可以动作

网友J:
需要消抖

网友K:
必须消抖...

网友L:
做一个累加器,如果想同则计数,不同则清0,这样,只需要判断计数多少为有效键值就可以了

网友M:
用定时器扫描,不用强制延时。你的理解没有错。
10mS扫一次,至少检到两次,才能可靠认为有按键按下。

消斗肯定是要消耗10mS左右的时间的,关键在于这10mS内MCU是傻等还是能干其他事情去。
见过一种按键扫描做得比较巧妙,很方便识别出短按、短按抬起、长按、长按抬起共4种按键动作。
用定时器中断2mS扫描一次,若果按键被按下则计数累加,否则计数清零并记按键抬起动作。
1、累加到5次(10mS完成消斗)认为是短按;
2、累加超过5次且小于500次(1秒),并已产生按键抬起动作,认为是短按抬起;
3、累加超过500次,认为是长按;
4、累加超过500次,并已产生按键抬起动作,认为是长按抬起;

网友N:
要消抖的啊,用用延时程序消不久行了,又不麻烦

网友O(2012-12-03):
十八楼分析的透彻

网友P:
十八楼的程序可以把一个按键当两个用了

网友Q:
LS的都说了。
LZ也别忘记松手检测。。

网友R:
论坛里有大侠专门写的按键扫描的东西,很好,可以看一下

网友S:
引用 网友L:
做一个累加器,如果想同则计数,不同则清0,这样,只需要判断计数多少为有效键值就可以了 ...

不错诶~~

网友S:
引用 网友M:
用定时器扫描,不用强制延时。你的理解没有错。
10mS扫一次,至少检到两次,才能可靠认为有按键按下。

顶一个~!

网友T:
要保证两次定时器中断IO都维持了相同的信号,才能认为是正确的信号,否则,一次中断,不保证消抖了。

网友(2015-07-27):
学习了!!!那怎么记住多给我按键按下的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