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总线 和电脑是怎么对接的,要和电脑的哪个口对接,

楼主(2011-04-21):
CAN 总线 和电脑是怎么对接的,要和电脑的哪个口对接,常用的3.3V 的CAN总线收发器有哪些?

网友A:
CAN是不能直接和电脑对接的
中间加了转换装置
比如
串口转CAN
USB转CAN

网友B:
有专用的USB转CAN工具,价格挺贵的,

网友C:
我们实验室用PCI接口的CAN接口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