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视在功率、有用功与无用功

楼主(2011-04-21):
一直以来弄不清楚这几个概念,还请大家帮忙给扫扫盲。针对手头的一款AC/DC电源,想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1.如果用万用表和电流钳测试AC输入端的电压电流,得到的电压值和电流值的乘积是不是视在功率?而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吧?如果以上测试得到的是视在功率,那么怎么样计算得到有功功率?

2.效率是不是等于输出功率除以有功功率?

谢谢大家!

网友A:
1、分别测量交流电压电流(有效值)再相乘,得到的是视在功率。要得到有功功率,必须用有功功率表测量。同样,要得到无功功率,必须用无功功率表测量。
万用表测量电压电流,得到的是平均值但按照有效值刻度,这只有在波形为正弦时才是准确的。若波形非正弦,测量结果相乘没有什么意义。
2、是。

网友B:
2.效率是不是等于输出功率除以有功功率?

应当是“除以视在功率”吧。
我想,也正因如此才有了整流效率一说,否则要顾忌它作甚?!

楼主:
哦,那这样的话,假设输入电压电流都为正弦,用万用表测试到的电压值和电流钳测试到的电流值是不是都要乘以1.11得到的值才为有效值?

楼主:
因为万用表测试到的电压值和电流钳测试到的电流值都是平均值吧

网友C:
测交流电压 用电流测输入电流 然后除以功率因数 这个你买的那个电源应该有说明吧

网友A:
4&5楼:
不必乘1.11,已经为你乘好了。我在2楼已经说过了。

楼主:
谢谢,也就是如果输入电压电流波形都为正弦,那么万用表和电流钳测到的就是有效值了,直接相乘则为有功功率

7# maychang

网友A:
9楼:
又错了!
如果输入电压电流波形都为正弦,万用表和电流钳测量结果相乘,得到的是视在功率。

网友D:
视在功率是电压电流有效值的乘积
有功功率是瞬时功率在一个周期内的积分再除以积分周期,需要用专门测功率的仪器测(简单波形也可以理论计算)
视在功率的平方等于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平方和
效率等于输出有功功率除以输入有功功率
需注意的是,无功功率包括基波无功和谐波无功

网友E:
11楼说的对。

网友:
是。。视在功率^2=有功功率^2+无功功率^2

网友F(2013-11-10):
引用 网友D:
视在功率是电压电流有效值的乘积
有功功率是瞬时功率在一个周期内的积分再除以积分周期,需要用专门测功率 ...

效率等于输出有功功率除以输入有功功率?确定吗?我一直对效率公式里面的输入输出功率是视在功率还是有功功率有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