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升压

楼主(2011-04-21):
我这里有一个变压器。就是给单片机供电最常用的那种(220V转为14V,然后4007整流,然后经过7805变成5V的那种最简单的变压器)
现在我用这个变压器,初级和次级对换,加上专门的升压芯片,能不能把14V的直流升压成220V。
1:如果能,这个220V是AC还是DC。
2:如果不能。该怎么办?
3:如果没有表述清楚,请多多包涵。并指出哪个地方没表述清楚,我在表述表述:P

网友A:
变压器只能工作于一定频段。你的变压器设计用于50Hz,若令其工作于60Hz关系不大,100Hz也没问题,若工作于10kHz很可能问题就来了。所以无法简单地说能还是不能。
若仍然工作于50Hz或60Hz,由开关电路驱动此变压器,可以将低压升为高压。变压器输出的高压,显然是交流。

网友B:
理论上,只要频率一样,是可以反过来使用的。

网友C:
从变压器整出来的电电都是交的。
只要你有电源,不管交还是直,都可升压,只是功率大小问题了。

网友D:
我也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