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问题

楼主(2011-04-21):
请问各位大虾,一般485通信用什么片子比较好,前段时间用ADM3485,同事用还没有问题,我用的时候就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差分信号的+要接大地才可以,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两通讯设备各自的“地”之间存在电压吧?

楼主:
如果两个设备已经共地了,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早场上述现象呢

网友B:
可能是没有共地或网络匹配电阻有问题

网友B:
另外,A、B线不能反接

网友C:
两个节点间如果地电位相差过大,那么共模干扰会很严重,这时需要将参考地互联。

网友D:
诸位有没有讲共模干扰的**?

网友B:
我手上好象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