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能动

楼主(2011-04-21):
用单片机驱动电机转动,驱动器是采用Q2HB44MG,电机封装在里面看不到,但之前确实正常驱动了,单片机程序输出没问题,但电机没动。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电路连接是没问题的,主要是现在出了故障,查到是驱动和电机间这一块,但不晓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这块之前不是自己搞的,但要排错,希望大家多指教。

楼主:
咋地没人回应下呢?

楼主:
如果我介绍的哪里不够,也请指教

网友A:
你没有说是什么电机,就是普通的有刷还是无刷,你怎么控制?这个东西不知道如何作答。
把你的那个控制IC的PDF传上来看看。

网友B:
只能检查一下电路和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