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任务优先级

楼主(2011-04-21):
单片机怎么实现多个任务,并且各个任务优先级不同。
比如,单片机串口接收多个命令(上百条命令),命令分为三类:1.优先级最高,2,优先级中,3。优先级低
命令一直不定时的在接受,处理要随时响应
优先级低的执行中接受到高优先级命令时,马上执行高优先级命令,执行完高优先级命令后再返回执行低优先级命令。

请教各位高手这个问题怎么用单片机实现?

网友A:
用片上系统分配资源

等于装个操作系统的意思

网友B:
做状态机,设置好优先级即可

楼主:
接收的命令是随机的,不知道下一刻接收的命令是什么命令,接收命令是一起接收过来的,不分优先级。

楼主:
只有接收过来,解析之后才知道优先级

如果用UCOSII有条件创建进程,是否能解决此问题

UCOSII能进程里面再创建进程么?

网友C:
接收只管接收,然后分配给不同的中断去处理

楼主:
不能用中断啊,再说用中断处理一个简单的任务解析还可以,处理一个时间比较长的进程,恐怕不行吧,这样会出问题的

网友D:
我觉得还真要自己写代码处理,多任务系统,也是多个任务并行,时间轮片,高优先级的任务并不能在低优先级的任务运行中打断它,只有中断有这种功能。

但自己写程序可以借助中断的机制,当高一级任务来了,保存当前的PC地址再调用高优先级处理程序,处理完后再恢复执行的代码

网友E:
感觉楼主脑袋里概念挺多的。

啥级不级的  。
首先你弄个单片机 能不能永操作系统  答:不能。当然 ,玩玩可以。

能不能那个函数指针那玩意 答:能用。 但是用不好不如不用。

那么怎么办?
中断接收,然后 while下面 处理不就OK了么。
知识嘛  往往看起来越高级 越是不实用。除非投入大量精力 并且和别人经常交流。

楼主:
所有的命令都是通过串口中断接收过来的,接收后解析分类划分优先级1、2、3。

main里一个大while是不能搞定优先级的吧,请高手赐教。

用ucosii,请高手给出思路

网友F:
看看,圈圈51操作系统,那就是优先级多任务的。
虽然很简单,但是没有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是看不懂的。

网友G:
最简单的就是建立FIFO机制的分级任务队列,此外在中断中判定新命令优先级并置相应标志。

网友H:
推荐你一本书 去看看。。。。。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8051系列微控制器开发可靠应用

楼主:
在中断中解析命令不是很好的办法,并且容易出现问题。问题是碰到优先级高的任务怎么跳过去,又跳回来,注意是一类命令,而不是一个命令,一个命令好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