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1-04-21):
(无正文)

网友A:
:L同汗
不需要的

楼主:
那有的开关电源打开一看怎么是有两级变换,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EMI共模变压器?

楼主:
不是,那个是共模电感,不是变压器。

网友C:
如果是dc-dc那么就不存在PFC,如果有两级变换的话,多数是应用在多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