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4-21):
看了好几个资料 说H桥驱动电路的上桥臂最好用P沟道MOS管 下桥臂最好用N沟道MOS管 小弟有点不明白 如果全用N沟道的话也是可以的啊 反正只要基极电压加到一定幅度就可以了啊
    烦请各位大侠解释一下为什么上桥臂最好用P沟道MOS管啊谢谢

网友A:
P沟管不但型号少,高反压管子根本做不出来,价格也贵。

网友B:
看一下IR2110的资料,就知道NMOS的好处了,但是电路设计复杂些,包含自举和电荷泵电路。用PMOS,电路简单些。NMOS比PMOS导通电阻低,成本低。

网友C:
小功率低压P最好,
大功率,没办法,就用N了,需要自举    或隔离   或升压

网友D(2013-12-09):
2楼说的很好
不过感觉还是不过透彻。
求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