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GWAY的平衡车为什么要选择线性HALL电机

楼主(2011-04-21):
无刷电机一般都用开关型HALL,但是SEGWAY的电机是用了双绕组和线性HALL
个人觉得使用线性HALL 可以更加精确的控制电机,可以更清楚的知道电机转轴位置

楼主:
请大家讨论下这个问题,
顺便请大家帮忙给点关于线性HALL 驱动无刷电机方面的资料

网友A:
那是SEGWAY为了节约成本,不想装编码器。
编码器很重要。

楼主:
装编码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让电机走得更直吗,调节两个轮子的转速吗
还是有其他目的

网友A:
平衡车的4个状态变量中,2个要靠编码器来实现。

楼主:
楼上说的四个状态变量具体指得是哪几个啊

网友A:
速度位移角度角速度

网友B(2012-01-28):
电机是无刷的,如果不用码盘,至少可以知道当天车体的速度。
我记得segway 有 3把钥匙, 分别对应不同速度。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