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语法

楼主(2011-04-21):
(无正文)

网友A:
位操作啊,有什么不理解的啊

楼主:
直接操作位如PORTG.3=1;效果和PORTG|=0X04一样;两者有区别吗? 在细节方面

网友A:
你用的是AVR单片机么?AVR不可以直接对位操作,PORTG.3=1不能执行。

楼主:
不能执行?

网友:
F和G口不能位操作,自己看看头文件的内容就知道了,只能用位操作,其他可以位操作。另外,PORTG|=0x04是第三位给高,其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操作,PORTG&=0xFB是第三位给低,其它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