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

楼主(2011-04-21):
各位大侠,我想做个避障小车,请问用什么传感器避障好?并说说这个的用法,越便宜越好哦,谢谢了。

网友A:
红外传感器 传感器发射红外线 如果接收到反射回来的红外线则说明前方有障碍物
红外发射装置和接收装置很容易买到,长得像LED,很便宜几块钱

网友B:
就用红外对管就可以了吧

网友C(2013-12-11):
我最近做的智能小车,可以看一下,可以红外控制、无线遥控控制、循迹、壁障、手机蓝牙控制:
在优酷上搜索,我的智能小车,找到用户:xuwei1225的那个就是的

最便宜的话就用红外对管,我觉得还是用超声波好玩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做的智能小车,可以看一下,可以红外控制、无线遥控控制、循迹、壁障、手机蓝牙控制:
在优酷上搜索 ...

不错 顶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做的智能小车,可以看一下,可以红外控制、无线遥控控制、循迹、壁障、手机蓝牙控制:
在优酷上搜索 ...

供电采用的是5V的小号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