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GPIO外部中断 需要清中断位吗?

楼主(2011-04-21):
现在用到GPIO口外部中断, 看遍芯片资料 ,也没有发现如何清除中断标志
比如SPI 可以通过读操作 清除中断
那外部中断是不是执行完中断程序后自动跳出来呢? 根本就没有中断标志位吗??

网友A:
需要清的,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
这个是清外部中断14的中断位

网友B:
:)STM8不需要清外部中断。

网友B:
找不到,说明不用。

楼主:
你这个是 STM32  STM8资料 就没有清除中断的函数  也没有状态寄存器

网友C:
路过,STM8S没有外中断标志位,STM8L有标志位

网友D:
需要清的,否则一直进入中断 ,我遇上过的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

网友E:
我没清中断,用的很好,没有出现一直进入中断;
而且它提供的库函数实例也没有清中断;

网友F:
我没有清中断位,但是可以用哦

网友G(2011-11-08):
那边能找到函数库呢?
7# xfh168168

网友G:
那边能找到函数库呢?

网友H:
不需要也不能够清中断

网友I:
昨天开始学STM8S 搞了一天中断!头大
不需要清外部中断
定时器中断好像要清这个寄存器TIMx_SR1

网友J(2011-12-30):
好像不要  。

网友K(2014-03-24):
STM8S设计有缺陷,外部中断没有中断标志,用户无法清中断标志。
由硬件自动进行了某些处理,很多细节说不清楚,不适合精确和复杂的用途。
STM8L则作了相应改进,外部中断有状态标志,需要清中断标志。

网友L:
不需要清除中断标志,当程序进入到中断程序硬件会自动清除标志位,很多单片机都是这样的,比如AVR

网友M(2014-11-01):
要清呀,EXTI_SR1,EXTI_SR2就是状态标志寄存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K:
STM8S设计有缺陷,外部中断没有中断标志,用户无法清中断标志。
由硬件自动进行了某些处理,很多细节说不清 ...

8L其实也有缺陷,外部中断不能独立控制,要么按照整个PORT,要么按所有的PIN。

网友K:
引用 网友N:
8L其实也有缺陷,外部中断不能独立控制,要么按照整个PORT,要么按所有的PIN。 ...

这不叫缺陷吧,多个IO共用一个中断向量。
如果每个引脚都分配一个独立的中断向量,那得需要多少中断向量。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这不叫缺陷吧,多个IO共用一个中断向量。
如果每个引脚都分配一个独立的中断向量,那得需要多少中断向量 ...

那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两个IO如果中断向量号一样的话,每次进中断还要读下IO状态来判断到底是哪个IO的中断?

网友O(2015-06-12):
补一下,给后面人看看。STM8不用清外部中断,手册中也没找到外部中断标志寄存器,2.10版库函数中也没有。
LS,两个IO共用一个中断向量后,然后进中断扫IO口状态判断哪个中断。虽然略显麻烦,但8S太便宜了,还能要求更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