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函数调用老提示如下错误

楼主(2011-04-21):
#error cpstm8 ..\bsp\1846drive.c:679(16)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bsp\1846drive.c:1353(7+14) Frequence_fvco undefined
在Frequence.h中 定义了void Frequence_Scan(void);
在main.h中包含了Frequence.h
在1846drive.h中包含了main.h
按理说在1846drive.c中可以调用Frequence.c中的void Frequence_Scan(void)函数啊
可是 编译还是提示missing prototype
把这个函数放在1846drive.c中,然后调用就不出错 为什么?

网友A(2011-06-15):
missing prototype : 失踪的原型
。。。。。。。。。。。。。。。。。。
.h的文件头最好是写上这么两行:
#ifndef __FILENAME_H_
#define __FILENAME_H_
//该声明的都声明,该定义的都定义,都写在这里
#endif

网友B:
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