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OS管测试,对吗?

楼主(2011-04-21):
用可调稳压电源

MOS管为irf530n

24V接入D极  S极接地  G极接12V

将电流限制在3A,此时电压被拉下 为0.9V,也就是DS间电压为0.9V吧,半个小时后,测量MOS温度上升到88度不再上升

同样条件,用5V开启,温度上升时间较快,最终稳定在112度,Vds=1.0V..是否说明,5V时没有完全导通

有问题吗

网友A:
说明Vgs为5V时D与S之间电阻较大。

楼主:
是的,所以我打算用10V驱动

但是,这个温度正常吗,90度了!

网友A:
3楼:
这个温度,全看你的散热条件。
使用较大的散热器,管子表面温度可以降低。

网友B:
要是d极接34V,s极接15V左右,那我不是需要在G极加25V的电压?
那要是12V供电的我该怎么让电压上升到25V,而且能让mcu信号进行控制开关
有什么专门的芯片嘛?

网友C:
需要用专门的驱动了,可以用脉冲变压器、也可以用光耦加一个隔离电源

网友B:
我看了IR的驱动芯片  大部分输出电压就是10-20V的!不知道有没有更高的

网友A:
7楼:
要更高的干什么?
超过20V,MOS就可能损坏。

网友D:
你的目的是什么?恒流?还是仅仅作为开关?那怎么不用继电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只是做开关用!我就想驱动,mos管导通!
运用在buck电路中的!34v的输入,15v左右的输出!要驱动这个mos管需要在G端加多大的电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用buck电路降压。输入为35V,输出15V,这样的话要驱动Nmos管就必须比35V电压高才行啊,不知道该怎么去驱动!
换P型的应该简单些!

网友B:
我发现自己错了!呃  那些芯片驱动mos管的原理我没搞清楚!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