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0V电源开关,用什么型号的晶闸管比较合适

楼主(2011-04-21):
需要控制220V电源的开关,准备用光耦来控制晶闸管。有没有用过的朋友,帮忙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晶闸管,电流10A左右就行。多谢了

网友A:
MOC 3063  不错,过零触发

楼主:
这么快回复呀,多谢楼上的兄弟。MOC3063是光耦吧,还是啥?可控硅、晶闸管的实在不懂,资料也看不怎么明白

楼主:
有没有朋友熟悉点的,推荐一款呀

网友B:
一般用MOSFET管吧 我看了好几家半导体都这么推荐

网友C:
你到底是找光耦还是找可控硅啊?电流都不给就能开始选型了??你要说好,去问哪个公司的代理都说自己的好,我是给你推荐On,价格不错,好提货。

楼主:
找可控硅呀。电流10A规格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