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8的骨架,磁芯材料是PC40的能做到多少瓦呀?

楼主(2011-04-21):
EE28的骨架,磁芯材料是PC40的能做到多少瓦呀?

网友A:
LZ做到过几瓦?

楼主:
我用过EE25的,做到25W左右
但是没有用过EE28的
回复 网友A:
请你给我说一下好吗?

网友B:
25W左右,网上有计算公式的

网友C:
反激的话在30w以内,如果正激的话就会更多一些。

楼主:
好的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6286
谢谢大伟
我好想见过人家做30W的
78&ptid=231438]5# 伟林电源

楼主:
谢谢你啊
回复 楼主:
大伟

网友D:
60KHz,0.2T,连续模式做三四十W,断续模式四五十W(B级绝缘)

网友D:
体重50公斤的人一顿能吃多少饭?一个道理

网友A:
反激的话在30w以内,如果正激的话就会更多一些。
引用 网友C:

EE28  反激才30W?

饿。。。看错了   伟版  那ER28能做多少W?

如果是ER28的话可以做到50w以内,这个其实并不固定,要看你使用什么模式,工作频率及磁芯材质等等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其最大功率。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哎呀  我看错了。看成ER28骨架了,昏倒

楼主:
你好,填谷式的功率因数计算变压器的时候是不是还是按照一般的单端反激来算啊?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啊

网友D:
对的,注意最大占空比要按单个电容上的最低电压计算

楼主:
单个电容上的最低电压计算
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按照输入为400V来计算变压器吗?
我的电源是85-265V的呀
回复 网友D:
我计算变压器按85V来算变压器不行吗?

网友D:
填谷把变换器实际承受的输入电压范围扩大了一倍,不适合宽电压。AC85-265V,满载最低直流电压100V,空载最高直流电压370V,一用填谷,最高高压这边不变,最低这边成了50V,7倍多了,不好使了:victory:

楼主:
做到30w都可以的

网友E:
电源 75K 我是做到60W

楼主:
你在开玩笑吧
可能做到那么大吗?
不可能的吧?
回复 网友E:
我做60W65khz用PQ3220

楼主:
16# 不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