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口 通信方式 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21):
请教大家,我最近做到一个设计的时候,里面用到了网口,芯片是VSC8601,引脚中TXD,RXD,MDIO等这些应该属于SCI接口吗?这个芯片接网口工作的话是通过SCI接口吗?另外与RMII,UART这样的有什么关系吗?刚刚开始接触,还不太熟悉,求教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哈

网友A:
你的这些问题要去看器件手册,不同界面的定义不同。

网友B:
LZ要搞清楚,mac,phy这些概念。mac和phy是通过mii接口来通信的,sci是mac用来控制phy的,至于跟uart是八杆子打不着

网友C:
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