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848做的电源 驱动有毛刺

楼主(2011-04-21):
我用SG6848做了一个50W的反激电源。但是发现GATE的驱动波形中有一个小毛刺。如图所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低压的时候,占空比严重超出了预期。设计的时候工作电压是85V-265,最大占空比0.4。但是直到电压上升到140V的时候,占空比才达到0.4然后电压越高占空比越低。但是在120V的时候占空比居然有0.55左右。更加不敢想象85V的时候的占空比了

楼主:
我在测试前级采样电阻的波形的时候,发现前级采样电阻的波形与G级波形占空比一样。前级采样电阻的波形也有一个小毛刺

网友A:
驱动电流不够,是不是Rg太大了?

网友B:
要把变压器的参数公布出来,主要是变压器有问题.另外PCB布局可能不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RG不大,才100欧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压器是51:24:12  前级电感量是410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