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求助!!矩阵排列焊盘怎么画?

楼主(2011-04-21):
如题 焊盘类似点阵一样排列

一个个点会死人的 (11*15……HELP ME!!!……)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线等

楼主:
回复 楼主:
protel99se

网友A:
你如果是封装的话,建议你删除,用整列放置,

网友B:
2004里有封装向导,然后一步一步下去.貌似有一步是设置间距啊.尺寸的.然后过去就是一排几个.一共几排.

网友C:
把栅格设成矩阵的间距,先画一排11个,copy后粘贴14行

网友:
画板软件里的工具栏的工具选项里有以后元器件向导,然后下一步选择PGA,后面的你照着它的意思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D:
利用向导可放置

楼主:
已经搞定了

网友E:
1;用向导,2;用特殊粘贴中的粘贴阵列,主意设置好X,Y的距离

网友F:
顶:设置好一列或一排然后复制粘贴

网友G:
1、先放置一个,设置好焊盘的外径、孔径,选中并复制
2、编辑---特殊粘贴---阵列---线性,出来一行(列)
3、对已完成的行(列)再选择复制
4、重复第2步,完成 列(行)阵列,搞定。